数控车床怎样加工左旋螺纹?

楼主(2011-04-30):
有那位大侠知道数控车床怎样加工左旋螺纹,还是T形螺纹,多谢大家告知!!

网友:
磨一把T形螺纹的成型车刀就可以了、编程序不是数控车配了一本手册的、一学就会
简单

网友:
用g92从左边定位,右边终止,就是从左往右车。。。。。。。。。。。。。

网友:
从左往右加工,或者在工件的别一个方向反车加工!

楼主:
哦,多谢大家!我只加工过右旋螺纹,左旋螺纹没加工过,明天试试,敬礼!

网友:
可以主轴反转.把螺纹刀切削刃朝下..然后用车右旋螺纹一样的方法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机床报警不....可以改下参数

网友(点评):
自己找麻烦啊,切削还朝下,那个是正牙行不,应该是反牙反转然后用反刀正着放就成了

网友:
   看你是多大的螺距了,螺距大了可不大好整。

网友:
反转加成型刀具.
自己多试试就ok;

网友:
从左向右走刀就可以了,其他和普通螺纹一样

网友:
看样子楼主没做过普车啊
    左旋罗纹车削方法:  1 从左向右车
   2  后置刀架 主轴反转 从右向左车

网友:
有没有谁能说的明白一点啊???最好图文一起

网友(2012-11-25):
普通这样应该不行吧,。直接左边进刀会出现一个环形槽

网友:
你把刀定位在螺纹的左边。然后从左边向右边车。就像平时车右旋螺纹一样,只是定位出现变化,而且最终坐标值也出现变化。。就如。平时你是从A点车到B点,刀具定位是在A点..那么现在是从B点车到A点,而刀具定位是在B点.由B点车到A点.

网友:
有退刀槽的话,就从左往右车。没有退刀槽就反转反装刀从右往左车!

网友:
正转从左往由车

网友:
左旋罗纹车削方法:  1 从左向右车   2  后置刀架 主轴反转 从右向左车

网友(2013-02-24):
从左往右加工,主轴正转,刀具正装

网友:
呵呵。我干过油。从后往前车,g76加工

网友:
钢件用高速钢车刀,好干。我家没网,不方便多说。

网友:
用左手刀反转加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