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车床刀架问题

楼主(2011-04-30):
    昨天修一沈阳的数控车床,系统是广数980TDa的,刀架换刀到位后又反转回到原位,屏幕显示未检测到刀架到位信号,起初判断是发信盘问题,结果发信盘正常(发信盘是普通圆盘带接触点的那种),然后查线路,结果一直查到PLC25针输入端口XS41处都正常,四个刀位信号线到此端口都是通路,然后直接另外引一个24V电源到发信盘公共端,测25针输入端口电压也都有,现在判断要么是有参数设置错误,要么是PLC输入端口坏,但把发信盘到PLC的刀位检测线拆掉一根刀架又会转个不停,说明PLC检测的到信号,请哪位高手帮忙判断下是什么故障,哪位大哥有这个系统参数的说明,麻烦给我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
发信盘位置不对吧?最好是把刀台拆掉重装一次,重对发信盘。

楼主:
谢谢,发信盘位置没动过,以前一直正常!突然出现的故障!

网友:
发信里面的原件是不是霍尔元件啊
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
正常应该拿吸铁石接触霍尔元件电器箱那边才会有反映
应该是刀盘信号有问题

楼主:
这个车床不是霍尔元件,只是普通的圆盘带接触点,看得到,不过即使是那种霍尔元件的也测的到信号的啊

网友(点评):
沈阳的刀架??

楼主:
刀盘信号没问题,我直接测的PLC输入,端口XS41的 2 3 4 5对应的是发信盘得1 2 3 4 刀位输入

网友:
机械问题,检测到位,电机反转,都没有错,但刀架应该定位止转,这一步没有实现
或者调整发信盘试一下
蒙的,仅供参考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发信盘角度不对 要不然翻转的时候会锁紧的啊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刀架机械问题,反向锁紧时有一刀架到位定位销磨损!刀架的发信盘位置没动过,开始一直怀疑电路,检查方向错了

网友:
呵呵 ,今天有学习了 ,以后我 也注意了

网友:
可以学学习习////; ~1 j- Q9 t- ~. J" [

网友:
今天有学习了 ,以后我 也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