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溢流阀溢流回油箱的后面加个单向阀?

楼主(2011-04-30):
   压力决定负载,有负载就有压力。溢流阀溢流后面的压力按常理应该说是为0,可是我看到有些系统为什么要在溢流阀溢流回油箱的后面加个单向阀,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加单向阀,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直接回油箱应该是没必要加的,如果是多台泵同时工作,而且溢流管路连接后再同时回油箱则必须加单向阀,如果单台泵的溢流阀有故障,则可以启动备用泵,然后就可以拆除此溢流阀,而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没见过!

网友:
那你请看看我这个呢   不是多泵工作    后面有个单向阀
  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
单向阀的作用:
1.分隔油路以防干扰。
2.装在泵的上面,以防油经泵回油箱。
3.与其他阀形成复合阀。

兄弟,你这里的单向阀不是正在意义上的单向阀,是背压阀,起到背压作用的,比单向阀的开启压力大多了!

网友:
背压力(即背压)的方向与进油腔液压力相反,消耗了部分功率,但却增加了运动的平稳-性,尤其在外负载突然变小并减为零时,能对系统起缓冲作用。背压阀就是为背压腔建立背压用的,使从回油腔流回油箱的油液造成一定阻力即背压力。背压力不易过大,否则功率损失过大,效率降低;也不易过小,否则不起作用。

网友:
呵呵,明白了吗????????

网友:
人多力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向阀还可以起背压的作用  ?溢流阀就够了吧
加单向阀是不是防止空气进入液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这里的溢流阀应该叫背压阀,作用是稳定系统,因有压力,所以空气也就不容易进来,我估计单向阀的作用就是防止压力的脉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综合起来,估计这里的单向阀有两个作用,1.防止压力的脉动;
2.方便维修或更换背压阀(看了2楼的回复)。

网友:
是否是为防止液体压力的不稳定而造成的压力冲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