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削钢12L14,数控车床要用什么样的刀片?

楼主(2011-05-01):
请问大家一下

易削钢12L14的材料上数控车床要用什么样的刀片,才会使表面光洁刀片比较不会磨损?

要给进多少的和转速

楼主:
哪位高手来帮帮忙啊

网友:
感觉随便磨个硬质合金刀都很好加工,如果一定要整得跟镜面一样的建议选用以车代磨类G级精度数控车刀片--TNGG刀片材质为金属陶瓷

网友:
转速就得看你材料大小根据刀具给的线速度去计算了

楼主:
车外圆的刀片

网友:
NX2525不知道可不可以,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