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齿轮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大家解决!

楼主(2011-05-01):
其它的变量都已经在参数中定义过了,就是D11没有。想把这个分度圆
的直径d付给D11,就是不行啊??

网友:
没看明白意思,是画不出齿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样也定义一下呗

网友:
按道理是可以的,要不也反D11=m*z

楼主:
不对啊,还是不清楚啊,,,求解决。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高人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