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28te,z轴快速时整个机床振动很大!

楼主(2011-05-01):
本公司有一数控车床,z轴快速时整个机床振动很大,慢速振动较小,请问什么原因望高手提供意见

网友:
有可能是增益没调好。丝杆不平行也有可能

网友:
配什么驱动系统步进?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广州数控的步进电机

网友(点评):
调换两轴驱动,如不能消除,说明驱动有缺相.如消除了,说明机械问题,检查线条是否松动,螺杆是否缺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