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如何测量硬度?

楼主(2011-05-01):
请问一下,有一内径60mm,壁厚5mm钢管,硬度大约HBS180左右,用哪种硬度计测量硬度?谢谢

网友:
维氏硬度计或者表面洛氏硬度计。

网友:
里氏硬度计。。。。。。。。。。。。

楼主:
是用维氏或表洛测量后再换算成布氏吗

楼主:
硬度计怎么了?买不到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管状会变形,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