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究竟多大功率?

楼主(2011-05-01):
帮忙看看这两个电机额定功率多大?附机床外观及电机标牌。

网友:
英国产的直流电机,功率是用马力表示,即图中的HP,一马力等于735W,不同电压下,电流、功率、转速值不同,在325V时,第一个电机为75马力约=55KW,第二个为10马力约=7.5KW

网友(点评):
不太准确,查了下还有米制马力与英制马力的不同,1米制马力为735W,1英制马力为745.7W,这里应该是英制马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劳了,    谢 谢 !

网友(2011-12-10):
这个东西部错啊  电机比较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