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光程有9米,能用1,5寸的聚焦镜吗?

楼主(2011-05-01):
  公司做了台激光切割机,光程有9米,能用1,5寸的聚焦镜吗?

网友:
多大功率的?激光管的模是什么类型?测量过光斑尺寸吗?

网友(点评):
998大侠,你真是无所不知啊,问的都是这么专业的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阿拉是国内最早设计激光切割机,激光雕刻机的家伙了,可以讨论各种细节,

网友(点评):
看样子找到本家了。要多学习了

网友:
998真是高人啊,望不吝赐教喔.

楼主:
D模的,光斑28以上

网友(2011-06-18):
牛人啊!但愿有人能利用激光切割机改制成激光武器或者反激光武器。

楼主:
自己或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2011-08-28):
真是高人啊,望不吝赐教喔.

网友:
激光武器已经有了,只是是设备式武器,而不是像玄幻片的那种拿在手上的!
因为他的最大杀伤力是再聚焦的那点,所以不能像子弹一样伤害

网友:
你的激光光斑发散角是多少的?9米的光程?多大幅面的?如果不加扩束或等长的话,估计末端光斑超过1.5寸了。

网友:
这就要请教光学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