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入CAD后的比例怎么确定

楼主(2011-05-01):
   一次偶然的发现,我用SW绘制的三维图在调入CAD后不知道是比例不对还是怎么的,所有的尺寸数据全部都不对了,怎么做都改不过来?请教一下高手!!!!!!

网友:
在SW里面画一根长100的直线,然后到CAD里量一下长度,比例就出来了,笨办法。。

网友:
3d转换成2D时有个比例设置的  你把自定义比例设置成1:1   就可以了

网友:
2楼得主意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另存那个窗口,右下角有个选项。点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SW绘制的三维图如何调入CAD啊?

网友:
一个是比例,还有一个是单位,你不选择的话,默认是英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片所示,我想更改单位,却怎么也更改不了,比例也更改不了!!麻烦各位高手了。多谢

网友:
1.查看你工程圖三視圖所設比例.
2.另存新檔,存檔類型選dwg.
3.點入選項,比例輸出1:1勾啟用,,並於右側基準比例選擇你的工程圖三視圖所設比例.
4.存檔.

网友:
先把3D转2D的图纸,按1:1,再转CAD格式就可以l

网友:
1:1不重要,重要的是SW进行投图的时候,三视图的比例和图纸属性的比例应该一致,图纸属性的比例可以在标题栏中找到,可以在左边的图纸格式->右键属性中进行比例更改。知道比例之后SW投的2D转存CAD 的DWG格式之后,进行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导入的是CAD的平面图还是立体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我导入的是CAD平面图。多谢了,一种成功的喜悦在一次冲击着我的头脑,因为我成功的调入进行了,比例也知道怎么调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哈!呵呵,加油

网友:
转CAD后手动缩放比例
或者转之前把比例调成1:1

网友:
应该死一比一的比例吧,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
最简单的是将图纸在CAD中打开后,测一条线的尺寸,看其与你的实际尺寸比例,然后使用放大缩小功能命令,输入比例值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了,我已会了,多谢

网友:
自定义设置成激活1:1输出就行了

网友:
hjgjyjjkghjhf来亨鸡可可可靠客观恢复看法

网友:
比例设置的  你把自定义比例设置成1:1   就可以了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在SW中出工程图时,直接选择比例为1:1,然后在CAD中打开应该不会出现比例不协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