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铣改双轴,请教

楼主(2011-05-02):
有没有可能在把普通卧铣改成双轴的?

我要干的活是一个开梯形槽的活,准备弄成双轴的粗铣精铣一步下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644 槽的具体形式。。

网友:
改双轴的话,两个刀盘,只能径向并列,不能轴向并列,滚刀也不能用,因为两头留下来的尺寸>2.4。

量大的话,改数控,十字拖板用数控控制,铣头动力最好用两个,可以分别调整进给量,否则刀片修磨后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
改好之后,发个 图给我们 看 看 ,我们 也 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还是做个专机,大侠认为可行否?

网友A:
如果是单轴的话,数控车床可以直接做,双轴要改的地方比较多
单轴的话,用数控车,车床上车一个装刀片的心轴,这样车床就变成卧铣了,把刀片夹在上面,工件放在小拖板上,编好程序就可以做了。具体根据行程的要求,一般简易数控车就可以了
刚才忘了看了,总高度是多少的,车床的中心高度不够的话,可能主轴箱要垫高才行的

双轴的话,专机亦可,用卧铣改亦可,就是要看是否长期做这个产品了。否则投资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轴的话,数控车床可以直接做,双轴要改的地方比较多
单轴的话,用数控车,车床上车一个装刀片的心 ...

有可行性就好,问了几家都不做的。。

网友:
做钻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