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简单消除间隙

楼主(2011-05-02):
蜗轮蜗杆的反转间隙比较大。
有一种简单的结构,通过蜗杆轴承位加一偏心块或用斜块的方式,调整它们的中心距,可以减少反转间隙。
这种方式,大家有实践经验吗?
反转间隙可以小到什么程度?
如果是转速不高,轻负载 情况下,且中心距不大,约50以下,反转间隙能小到15弧分以下吗?
请有实践使用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
见过昆明X8126工具铣床的专用分度头,其蜗杆连轴套是装在一偏心套内,偏心套中段有开口,可使蜗杆露出与蜗轮啮合。转动偏心套就可很容易地调整蜗轮蜗杆中心距,达到减少反转间隙的目的。

网友:
似懂非懂,看来我还是阅历浅薄啊

网友A:
可以调整蜗轮的喉颈位置,把反转间隙调整到接近零,但间隙不能太小,否则会影响到运行。方法是调整蜗轮轴的轴承支撑位置,使蜗轮和蜗轮轴整体偏移啮合中心平面一定的距离。不知这么说明白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整蜗轮的喉颈位置,把反转间隙调整到接近零,但间隙不能太小,否则会影响到运行。方法是调整蜗轮轴的 ...

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实际没用过,不知这种方案实践效果如何。

网友:
学习了。。。
分度头没有拆出来看过,有机会拆出来看看

网友:
在轴承位设计成有带缓冲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调节方法很方便,只要对蜗轮轴两端的轴承压盖的结构作一些调整就行了,可以一边调整喉颈位置,一边检查反转间隙,很方便实用。

网友:
偏心轴承套的方式间隙是调整了。但是会不会使蜗杆的轴线偏离蜗轮的对称中心。从而使蜗轮蜗杆接触不良?

楼主:
个人觉得偏心套很简单,但感觉受力不好。
想用斜块。如图。
但不知这种结构,对蜗轮蜗杆的加工要求是不是很高,不然会顶死?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学习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有可能蜗杆的齿顶会顶死。可以试着把蜗杆的齿顶做得矮一点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该分度头的蜗轮并非轴向对称形式,而是像滚切到一半的齿轮那样,所以不会发生你所说的情况。
此外,还见到过一种变齿厚蜗杆,它是在加工蜗杆齿的左右侧时,使用具有微小差异的不同的挂轮比。所以它的齿厚是随轴向位置而变化的,在装配时,就可以通过调整蜗杆的轴向位置,来达到消除侧隙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该分度头的蜗轮并非轴向对称形式,而是像滚切到一半的齿轮那样,所以不会发生你所 ...

普通的蜗轮蜗杆要加工好都不容易。
变齿厚和双导程的,现在根本不敢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可以给楼主贡献一个方案:把蜗轮沿轴向对称面剖成二片,这二片同时套装在轴上,且可以周向小范围相对转动及固定。
把它们组装之后一起滚齿,装配时以这二片蜗轮的周向错位,来解决侧隙的消除。
此法在直齿轮传动中有过实践。其优点是易于实现,结构也不太复杂。缺点是必须打开箱体才能进行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有机会拆开看一下。

网友(2012-06-12):
各位前辈能上个简图不,共同学习,不甚感谢!

网友:
挺新颖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偏心套很简单,但感觉受力不好。
想用斜块。如图。
但不知这种结构,对蜗轮蜗杆的加工要求是不是 ...

这样顶会不会导致转动不顺畅,转动快的时候,会嘭嘭嘭。两个螺栓上下顶着涡轮的轴承座,这样就可以缓慢调整间隙,而且不会顶死了,因为轴承座完全定位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同样还有齿轮反转的间隙。

网友:
把涡轮从中间剖开,加弹簧。这样就可以消除间隙

网友(2015-08-21):
先进的消隙机构,典型的就是双导程蜗轮蜗杆付,现代的数控回转工作台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涡轮蜗杆间歇越小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间隙是不可能消除的,只是说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像26楼说的,经典机构。

网友:
有一种叫双导程蜗杆的,用过这个机构个朋友来说说到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