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制动器油路的两个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11-05-02):
请教

一个节流阀10和电磁换向阀14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如果蓄能器是应急液压源,那突然全部断电时,液压油不就从节流阀跑了?

网友A:
个人理解:
1、电磁阀14是阀15关闭时单向阀到阀15这段的油路回油用,应该还有其他作用,不然直接把阀15的另一口接回油也可实现,想不到呵呵~待高手!
2、节流阀10为系统旁路节流用,工作状态时会不断有油通过阀回油箱;前面的电磁阀11应该是蓄能器作用时关闭节流路用的,如果断电,会用部分油液通过回油。

网友:
感觉2楼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这里电磁阀都只是2位2通的作用,选择二位四通,只不过因为我们这里不常用二位二通,没有其他含义

网友:
如果做应急源,那么换向阀电源要同UPS连;
如果只做缓冲、补油之类普通的干活,那么掉电后就泄荷,节流阀是防止泄荷时冲击大损坏管路。

网友:
图纸上的阀有些根本就没有必要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电磁阀14是阀15关闭时单向阀到阀15这段的油路回油用,应该还有其他作用,不然直接把阀15的另 ...

首先需要确认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制动器???
如果液压图正确的话,说明:

1)全部的阀是有控制逻辑的,即通断电不会同时进行,所以会有阀14和15。
2)节流阀的作用是防止液压油下降过快,反映在制动器上就是制动力矩从100%逐渐下降的0,而非瞬间下降。

网友:
这是不是做实验用的系统?

网友:
液压新手 来打酱油的   阀10的图形符号是 调速阀 原理是节流  作用就顾名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