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拆开一架四工位刀架,请教

楼主(2011-05-02):
  本人拆开一架四工位刀架,常州产的。故障定位不准。打开盖子,发现每次开始旋转和锁紧时,中间的轴都有明显的摆动。

   齿盘上的铆的一字,算啥工艺?是正常的装配吗?总共有一圈
共十几个吧。

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
一字槽是定位用的,定位不准和它有很大的关系,从照片上看,有明显的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像我的轴摆,应该是啥原因?

网友:
摆动是因为心轴没固定好!定位不准主要是因为“发信盘”位置没对准!刀架转过头了,或者没转到位置。
还有当作锁紧动作时候,上齿盘和下齿盘错位(我不知道着2样叫什么,自己取的名字)。
心轴要把刀架4个固定螺钉拧下来,轴底有3个固定轴的螺钉,扭紧。那个“发信盘”要在正确的锁紧状态下调整。4个霍尔元件和磁铁错位太多就会刀架转的角度不对。大概就这些了!

网友:
摆动是因为心轴没固定好!定位不准主要是因为“发信盘”位置没对准!刀架转过头了,或者没转到位置。
还有当作锁紧动作时候,上齿盘和下齿盘错位(我不知道着2样叫什么,自己取的名字)。
心轴要把刀架4个固定螺钉拧下来,轴底有3个固定轴的螺钉,扭紧。那个“发信盘”要在正确的锁紧状态下调整。4个霍尔元件和磁铁错位太多就会刀架转的角度不对。大概就这些了!哦!还有那个轴如果不垂直(刀架被撞过)刀架在做换刀动作时候看起来心轴似乎摆动。轴垂直差过大会出现锁不紧,刀架转不到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了,不行。把轴拆下来,清洗再装还是老样子,底下的三个螺丝够紧了。轴承是不是只有两件,会不会是轴磨损歪了。轴端面磨下去有20道。

网友:
先检查轴是否垂直!垂直度差太大可以用铜棒校正,要慢点别敲断了!

网友:
  心轴要把刀架4个固定螺钉拧下来,轴底有3个固定轴的螺钉,扭紧。那个“发信盘”要在正确的锁紧状态下调整。4个霍尔元件和磁铁错位太多就会刀架转的角度不对。大概就这些了!哦!还有那个轴如果不垂直(刀架被撞过)刀架在做换刀动作时候看起来心轴似乎摆动。轴垂直差过大会出现锁不紧,刀架转不到位置。

网友:
中间的轴不应该会动的,拆下来时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心轴跟下面的底盘那里裂了?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拆了看了看,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原因。
 不过离奇的是:里面竟然缺件(涡轮下的轴承少了一个件,滚柱直接在轴的端面滚动。将轴端磨下去了几十道,一边高一边低)   明天将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各位前辈,小弟学习学习啦

网友:
应该有四个定位销,是精定位用的,看看是否有磨损和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