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承受力计算

楼主(2011-05-02):
各位大虾们,帮帮忙,看图中的2轴承受力如何计算,不胜感激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题你回去看看材料力学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还是不明白,请指点一下呀

网友:
看来你把学校学的知识全还给老师了。认真读材料力学,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4个未知数,列四个方程,前三个你应该没有问题,最后一个,从第二个轴承处截断,看左边的一段,可增加一个方程,可以解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列了4个方程,但算出来感觉也不太对,能不能麻烦您写一下啊。

网友:
怎么列的,传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材料力学还没还给老师吧,发发善心啊,指点一下。

楼主:
从左到右分别为 F1  FA  FB  F2
我列的方程分别是:
F1*0+FB*(L1-a-b)+FA*(L1-a)+F*L1+F2*(L1+L2)=0
F1*(L1-a-b)+FB*0+FA*(L1-a)+F*(a+b)+F2*(L2+a+b)=0
F1*(L1-a)+FB*b+FA*0+F*a+F2*(L2+a)=0
F1*(L1+L2)+FB(L2+a+b)+FA*(L2+a)+F*(L2-a)+F2*0=0

网友:
超静定问题,仅靠平衡方程解不出来,还需要变形协调方程和物理方程,或者用能量法等,而且固定端上不仅有反力,还有扭矩。具体怎么算俺也得翻书去...

网友:
连续梁问题,具体要翻书。
除了你写的那4个未知力,还有两端未知弯矩M1,M2。
另外这个问题只能列出两个平衡方程,你多列的那两个是多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两个式子是多余的啊?

网友:
chntod 说的对!看看工程材料书!

楼主:
回复 网友E:

4个式子有2个是多余的,要不四个式子有无穷多解,无能 大侠,还能列出什么样的式子啊,请指点指点啊。

网友:
∑Fy=0,这能列出一个方程。
∑Mo=0,这也能列出一个。你那4个全部是弯矩方程,把后面的三个删掉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Fy=0,这个方程怎么列出来,这两个方程会不会包含轴两端的反作用力?

网友:
包括。你一共有六个未知数,四个y向力,两个弯矩。这个还得自己看书理解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