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户要求加工2.0钛板,激光切割工艺请教

楼主(2011-05-02):
有客户要求加工2.0钛板。
用不锈钢参数切除来的挂渣特大。请问谁做过钛板。告诉下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
辅助气体用氮气看看效果,切割速度多试验几种,看哪种效果好就用那种。

楼主:
用氩气切的断面比氮气好看。但是不管什么气都有挂渣 而且特别硬。

网友(点评):
辅助气体的压力多大?

楼主:
高人呐~~在哪啊!!出来解说下!

楼主:
因为接在氧气管上所以压力有有5公斤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搞的.....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器啊,压力这么低?

网友:
不同的机器参数都是不一样的只能作为参考.看情形你是国产的机子哦.

网友:
难道你不能改用线切割或水刀来完成吗?

网友:
期待高手顶起来先。
我们外挂氧气。

网友:
激光切割机多少瓦的?辅助气体压力太小了,应该要15公斤以上,然后你切割机用的什么样的喷嘴啊?

网友(2011-08-26):
这么贵的材料最好用水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