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760℃的工件的红外测温装置的选用,求助

楼主(2011-05-02):
具体工况是这样的,火焰加热一个工件,加热后需要自动测量工件的温度,范围在720-760℃之间,超程报警
想用红外测温装置,和plc连接,查了一下有两种,一种是手持的,另外一种是单独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的

现在的问题是,单独的传感器一般的量程都只有到500℃,高温的有是有,但是价格超贵
                        手持的价格比较合适,也有高温的,支持在线测量,但是具体能不能和plc通讯,不是很清楚,想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以下是一款手持在线测温仪的资料

产产品介绍:
红外测温仪(便携/在线两用式)
◆AR872A是本公司近年所研发新型高温便携/在线两用式系列产品,最高温度可以测量到1450℃,并
且可以通过简单方便的设定达到温度测量最大/最小/平均/差值/温度报警设定/数据记录等测量功能
◆AR872A具备RS232输出接口,通过产品标配的软件和数据线,可以轻松通过电脑来操纵主机进行温度
测量/温度曲线分析/时间设定记录/报警检测等功能。并且可以将电脑所存储的数据直接转换为EXCEL
文档打印或保存。
◆AR872A具有100笔数据存储功能,通过产品标配的软件和数据线,可以直接上传到电脑进行管理。
◆因为高温测量的被测物材质会产生变化,为对应材质变化,本款产品的测温发射率可以自行设定
◆从现场使用的角度出发,AR872A采用的测温透镜物距比为50:1,远距离的测量可以很好的减少高温
材质对人体的影响和伤害。
其他说明:
测温范围-18℃~1450℃
测温精确度±2%or±2℃
测量距离比率50:1
发射率0.10~0.99可调
解析度0.1℃[<1000℃]1℃[>1000℃]
响应时间和响应时长500ms&(8-14)um
重复性±1%or±1℃
可固定式
RS232及DC信号输出接口
预设间隔测量时间并保留数据
平均值和温差测量功能
最大、最小值测量功能
高低温报警设定
测量数据存储功能(断电记忆)
℃/℉温度单位转换功能
镭射目标显示选择功能
背光显示选择功能
自动关机功能
产品尺寸220*134*60mm
产品净重480g

网友A:
速度快不快?工件多大?
我这的工件小,还没等红外反应过来温度就降回去了

网友B:
热电偶测温也可以,PLC可直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快不快?工件多大?
我这的工件小,还没等红外反应过来温度就降回去了

是多工位的转台,是停下来测温的
工件是锻造后的异形件,外形尺寸大约 30×30×16 mm,材料为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测温也可以,PLC可直接读取

热电偶需要接触测温,好像气体,液体之类比较好用

网友:
自动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多工位的转台,是停下来测温的
工件是锻造后的异形件,外形尺寸大约 30×30×16 mm,材料为黄铜

我估计您这情况会和我的差不多,反应不过来。。。读出来的数据不能作为参考

720°C是黄铜开始变色的温度吧?

网友:
红外线测温仪,好像型号是(LT-5111)/测量范围是400-1200°C/信号输出是4-20mA/焦距系数是180:1/工作电源是24V和12V.可以看看(好像是武汉迪什么的公司,忘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手持的那个玩儿过,用的心急!具体多少度谁都不知道……

网友(2011-12-21):
有一种红外线测温仪,跟高频焊接机配合使用的,它的规格有一种在400~1200度的,我觉得你用比较合适,检测也比较精确,在+/——15度吧,这种我们用过很多,价格在1500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