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钢卷制成钢管时,哪些材料比较好用?

楼主(2011-05-02):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在把不锈钢卷通过氩壶焊制作成钢管时,由于热胀冷缩会使焊接处左右3mm处产生裂纹,不锈钢卷中的哪些成分对产生裂纹影响比较大?其中不锈钢卷成分有镍、碳、铜、铬、铁等。用哪些不锈钢材料比较好?以201不锈钢为例。

网友:
304为好。价格不高,不会产生裂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大侠提建议,主要是现在用户要求201不锈钢

网友:
含锰高的话会降低焊接性能。硫热脆,磷冷脆,都会影响焊接性能,产生裂纹倾向。碳过高焊接后也容易产生裂纹。铜与硫差不多都产生热脆。建议尽可能买碳当量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