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调质后的扭矩大,还是锻打后不调质的扭矩大?

楼主(2011-05-02):
一工件,长700MM,直径30MM, 圆钢调质后的扭矩大,还是锻打后不调质的扭矩大。

网友:
当然是调制后的了

网友:
一般机械性能要求高的才会要求锻打,如果锻打后不调质,你这产品就等于白做了。 锻造后如果不进行正火或调质,则无法达到你的扭矩要求。锻造后组织不均匀,一般要求比较低的工件正火就可以达到要求,重要部件还需进行调质处理。只锻打不进行调质直接精加工,在运作时工件容易变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一个扭矩大。

网友:
有这么问问题的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让人很无语。当然是调质啦

网友:
不是扭矩大,而是相对搞扭强度不同,调质后组织更均匀,受力更好点,从其那个叫什么模量上来说是应该一样的。(个人意见,胡乱猜测)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等于白问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钢?不是什么钢都可以调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标准45号碳结钢。。。。。。。。。。。。

网友:
热处理和锻造应该不会改变材料的弹性模量,个人认为在弹性变形范围内,扭转同样的角度,扭矩应该是一样的。
要说区别,应该是两种材料能达到的弹性扭转角度不同的,强度高的扭转角度可以大些,强度低的会发生塑变或破坏。
个人认为调质的材料应该比锻件性能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