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箱机柜需要在图纸上标识过焊接符号么?

楼主(2011-05-02):
做机箱机柜的弟兄们有没有在图纸上标识过焊接符号?讨论下到底需不需要!

网友:
理论上是需要标注的,不过熟练的加工单位自己会给出方案,比方你的图纸到我这儿来加工,我设定拆分方案的时候其实就变相地告诉底下焊接工人,这儿需要焊接。
但是某些特定要求,设计单位最好是标注出来,比如这个地方是装配接触面,要保证平滑,所以这个面不可以焊接,或者这儿需要满焊保证密封性,这个你就必须要标注了。

网友:
为了保证质量,不出现互相扯皮现象。最好标上来。
大家都有依据。

楼主: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