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2):
  我在调试单片机程序的时候,发现switch语句中break不起作用,比如说本应该从case11中结束循环的,但是发现没有结束循环,却执行了case12中的语句命令,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何故

网友:
建议将源程序贴上来。

楼主:
这是部分程序,前面的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当执行
case 1:
        PWM0_0=1;
        TH0=-PWM_Value1[0]/256;
        TL0=-PWM_Value1[0]%256;
        break;
时,break没有起作用,反而直接到了case 12中的这一步
TL0=-(3300-PWM_Value1[5])%256;
    order1=0;
        TR1=0;
        break;

order1++;
在case12中结束循环的
/*===================================================================================
    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一个循环20MS  ≈ 6*3.33ms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witch(order1)
{
case 1:
        PWM0_0=1;
        TH0=-PWM_Value1[0]/256;
        TL0=-PWM_Value1[0]%256;
        break;
case 2:
        PWM0_0=0;
        TH0=-(3300-PWM_Value1[0])/256;
        TL0=-(3300-PWM_Value1[0])%256;
        break;
case 3:
        PWM0_1=1;
        TH0=-PWM_Value1[1]/256;
        TL0=-PWM_Value1[1]%256;
        break;
case 4:
        PWM0_1=0;
        TH0=-(3300-PWM_Value1[1])/256;
        TL0=-(3300-PWM_Value1[1])%256;
        break;
case 5:
        PWM0_2=1;
        TH0=-PWM_Value1[2]/256;
        TL0=-PWM_Value1[2]%256;
        break;
case 6:
        PWM0_2=0 ;
        TH0=-(3300-PWM_Value1[2])/256;
        TL0=-(3300-PWM_Value1[2])%256;
        break;
case 7:
        PWM0_3=1;
        TH0=-PWM_Value1[3]/256;
        TL0=-PWM_Value1[3]%256;
        break;
case 8:
        PWM0_3=0;
        TH0=-(3300-PWM_Value1[3])/256;
        TL0=-(3300-PWM_Value1[3])%256;
        break;
case 9:
        PWM0_4=1;
        TH0=-PWM_Value1[4]/256;
        TL0=-PWM_Value1[4]%256;
        break;
case 10:
        PWM0_4=0;
        TH0=-(3300-PWM_Value1[4])/256;
        TL0=-(3300-PWM_Value1[4])%256;
        break;
case 11:
        PWM0_5=1;
        TH0=-PWM_Value1[5]/256;
        TL0=-PWM_Value1[5]%256;
        break;
case 12:
        PWM0_5=0 ;
        TH0=-(3300-PWM_Value1[5])/256;
        TL0=-(3300-PWM_Value1[5])%256;
    order1=0;
        TR1=0;
        break;

order1++;
}

网友:
仔细的慢慢检查吧,有时候错误的地方不是你想的地方,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实在是不明白了,才上来求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能帮忙解决一下吗?谢谢,程序贴出来了。

网友:
单步执行,看看执行到break之后去执行哪一步?

很久不玩这个,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问题原因可能在于switch(order1)的order1参数是局部变量,在timer()函数里没有被赋值,因此数值是多少是不确定的。建议函数void timer0(void)应该使用参数传递机制,每次调用timer()函数时应该将order1作为参数传递给该函数,函数结束的时候返回order1++的大小。

网友:
PWM是什么意思?有个问题不明白哈,如果PWM0_0,PWM0_1,PWM0_2,PWM0_3,PWM0_4,PWM0_5同时为0,执行那个ca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单步执行的,才知道跳到case12中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在主函数中已经给order1赋值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那个是switch函数,和pwm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F:

OOP编程思想一般都建议子函数使用参数传递机制。当单步执行到case12时,能否通过编程软件的调试功能查看timer()函数中的order1变量的实际值是多少?最好在order++语句前增加一个输出语句,将order1打印出来,这个值才是千真万确的判断条件。如果order1不等于1,能排除不少可能因素。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看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按您的方法调试了,在执行order1++之前一直等于1,直到执行完order1++之后,那个就是跳到TL0=-(3300-PWM_Value1[5])%256;    order1=0;

TR1=0;

break;

相当郁闷

网友:
不太明白,学习了,

网友:
建议将timer()函数改写为参数传递机制:
int timer0(int par)
{
        switch(par)
{
case 1:
...
...
case 12:
        PWM0_5=0 ;
        TH0=-(3300-PWM_Value1[5])/256;-
        TL0=-(3300-PWM_Value1[5])%256;
        order1=0;  //为什么要在这里清零?建议删除该行,改为在主函数中调用timer0()后,判断如果order1==13,则=1。
        TR1=0;  //为什么要在这里清零?建议删除该行,改为在主函数中调用timer0()后,判断如果order1==13,则清零。
        break;;
}
return(par++);
}

在主函数中调用timer0()的语句:
order1=timer0(order1);
if(order1==13) {order1=1; TR1=0;}

网友: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没看明白要实现什么功能,感觉有点乱,switch没这么用的。
按说跳转没问题,如果出现异常,建议写个测试函数test(),本函数逐个显示所有变量的当前值,test()加在每个break;之前。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