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缸缸桶裂缝怎么焊

楼主(2011-05-02):
液压缸缸桶在3/4部位,纵向裂缝10cm裂痕。角磨机打坡口,二氧保护焊,不能焊透,透了伤及内壁缸桶就废了,堆焊使用时间不长还会漏。壁厚是15mm。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活怎么干好?

网友:
强烈建议使用亚弧焊,热量小,变形少。

网友:
柱塞缸还有焊接的价值,我也补焊过,一般活塞缸筒无法修理,更换吧,除非是特别大的缸,一时没有材料才这么凑合,要先把裂口完全剔开,衬陶瓷垫氩弧焊打底焊接,用专业撑架挂磨头修理焊缝,修理好,寿命也非常有限,因为是纵焊缝,

网友(2011-07-08):
缸筒裂了是请度不足,在裂的部位加箍就是在套个筒焊后  刀检

网友:
15mm厚缸体,裂缝深10mm,别喊了,报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