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问题

楼主(2011-05-02):
         首次安pro-e时很顺利,因为其中有些模块有问题所以对之进行了卸载(卸载时360提醒卸载错误),再次安装时安装文件一直打不开。请问各位前辈这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见过  同样的程序  在不同的机器上 有的能运行 有的却不能   没发现怎么解决  之后重新下载了一个  在装的时候 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1-07-28):
我也遇到过安装卸载后在安就打不开安装程序了不知啥原因,重新拷了一个有可以了。

网友:
彻底删除安装文件重新装一次看看是否有用,我用的是4.0版本没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2011-09-14):
我这有一个中文版5.0,可以用邮箱发给你,解压便可以用了,楼主需要的话联系我QQ599245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