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的加工,用宏程序该怎么编程序?

楼主(2011-05-02):
用沈阳加工中心加工一个上面30MM、下面15MM、高20MM的锥度空,刀具12MM,用宏程序该怎么编程序,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知什么系统的!要是上锥型用球头铣刀,利用圆弧插补G03/G02,每用一次,Z轴下降一定尺寸,同时利用刀补进行对圆弧插补G03/G02的圆半径缩小一定尺寸,利用宏变量进行循环。要是上锥型用镗铣刀,于上相反!

网友:
哎、、、用什么宏程序啊!用宏程序又容易出错了//你难道不知道自动编程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比较简单我用三角函数算的,刀用10MM的
#1=1
#100=7.5/20
#2=#100*#1
#3=10-#2
G90 G0 G54 X0 Y0
M3S1800
G43H1Z50M8
WHILE [#1LE20]DO1
G90G01X#3Y0F1000
G90G01Z-#1F100
G03I-#3F1000
#1=#1+1
END1
G90G0Z200
M5
M9
M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宏程序有他的独到之处

楼主(2014-03-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比较简单我用三角函数算的,刀用10MM的

可不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 啊

网友(2014-07-27):
能不用宏尽量不用宏,宏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般的编程软件都能完成为何要用宏呢。如果是零件类似只是部分尺寸变化那还值得用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详细的解释一下 啊

我来帮你解释,利用锥孔长度与半径之间的恒定比例就是20/[(30-15)/2],当深度下降1mm对应的半径值减少0.375,跟据你要的锥孔光洁度要求,如果光洁度要求较高,单刀切深就要小,这里给的#1=1太大,加工过后全是台阶,建议#1的值取0.01-0.05之间,洗过之后应该较为光滑

网友(2015-05-0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比较简单我用三角函数算的,刀用10MM的

如果用带R角的刀来铣,那就不对了,做锥度吗还是用带R角的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