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变形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1-05-02):
前两天,新来的大学生问我,非正常的变形的原因。搞得我也不能详细的对他讲解。最好有常用的校直具体方法。

主要是上周。他与我一同干活。一设备(型钢)变形,我采用的热校直。他就问我。而我的知识面又不够。总不能乱说吧。

哪位大侠可否告知在下,谢谢。

网友:
做为过来人,我还以为你给我卖关子呢。哈哈

网友:
三两句话说不清吧
如果有专门的培训应该会好许多(单位内的专业人员专门培训员工,单位要给奖金哦)————————————————————————————————————————
btw,正常的变形原因是啥?

网友:
根据变形的原因和产品的结构采用不同的校正方法。具体一两句说不好。

网友:
应力应变如影随形,楼主就告诉他有应力得了,绝对错不了。应力哪来的,外载荷造成的,再具体点,是外载荷的横向分量造成的,因为轴向分量的变形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感觉产生变形有1外载荷2温度3内应力甚至物理上的如磁场,放射等等都会产生变形。呵呵。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引力场效应。

网友:
一个内应力一个外力好像不会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太简单了。

网友:
非正常变形?那正常变形是什么。。。
 变形是因为材料有一定的膨胀系数(热胀冷缩)。受热之后分子变得活跃,而同时屈服强度降低(零力学温度大概在600多度,此时材料完全没有屈服强度,直接塑变),导致受热的时候材料塑形变形,然后冷却的时候材料收缩,但是屈服强度回复不再为零,于是产生了内应力(拉),材料室温之后。由于内部有了拉应力,自然材料就要收到弹性变形(所以焊接件实验的时候用钻孔破坏材料表面,可以起到释放应力,回复变形的效果),一般来说焊后不做任何处理的焊接件,拉应力都接近屈服强度。而同时,材料整体要应力平衡,所以在离开焊缝一定距离的地方,会存在压应力。

这完全是个人理解,最开始我是从奥氏体和铁素体的体积方面来理解焊接变形的,奥氏体是面型立方晶格密度更大,铁素体是体型立方晶格密度更小,所以奥氏体体积要小一些,冷却后如果是存在体积更大的铁素体,理应产生压应力。(这就与实际矛盾了,后来我看书上写的是因为热胀冷缩,而热胀冷缩只是分子的活跃程度的现象,与密度无关,所以我只有暂时这么理解,有心得体会的前辈还麻烦告知,诚求)。当然,存在一种焊后快冷产生体积更大的马氏体从而改拉应力为压应力的手段(拉应力的存在极大的降低了构件受拉能力),这种手段从体积方面还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定性分析,错误不可避免,真正的定量分析确实太难了,所以理论看到最后总觉得还不如多去做实验。这里抛砖引玉。

网友:
到百度里查查,比在这里瞎吹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