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 和表面处理

楼主(2011-05-03):
怎么去选择公差配合  和表面处理

网友:
公差配合要具体用在什么工况什么地方了,这个手册上有很完整的解释。
表面处理也要看工作场合啊。我们用得比较多的有一下几种:
电箱底板镀彩锌,听说是为了更好的导电。仪器经常要接地的。
普通工件,一般做发黑处理。这个防锈的的能力很差的,不过用油抹抹工件马上变黑了,很不错哦!
镀硬铬,一般手柄等操作键都这么做。不过有时候为了防锈,为了好看,一般工件也这么用。
我们机器上的结构件经常要烤漆的,这个应该也算是表面处理了吧,也是为了美观与防锈。
还有铝件,经常本色、黑色、金色阳极氧化。铝件处理后很漂亮的,金色阳极氧化后很大气,就像金砖。听说是卖点,哈哈!
我们用得最多的就是以上集中,都是些很常规的处理方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具体问题要查找相关的标准,这些东东在论坛里都有

网友:
这个问题太宽泛,要先知道装配实现的功能和具体用途才好决定公差和表处理

网友:
问题不清楚,很难回答你,给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
按要求选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