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曲面上写字

楼主(2011-05-03):
solidworks如何在曲面上写字,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不会啊!!!!

网友:
先建立一个面,画草图,然后写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特征/包覆  命令

网友:
建立基准面,写字用包覆命令,即可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师傅啊!

网友:
俺也借机会学习了,谢谢

网友:
也有机会再学习下了!

网友:
用包覆命令就可以,以前学过,但是不常用,有点忘了。

网友(2012-11-24):
灰常感谢 我试试

网友:
球面不行啊!LZ  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
先建立基准面,写上字,包覆。还有刀刻‘侵蚀

网友:
俺也借机会学习了

网友(2013-01-25):
球面是闭合的完整面,当然不行,把球面分割开没准就行了

网友(2014-08-29):
还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
用草图、就可以直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