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集成块设计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5-03):
我听一老师傅说,只要不被击穿就好(壁厚就好),其他无所谓。真是这样么???求解。

网友A:
他说的不完全,只说了一点,

1 从选材就很讲究,多高的压力用什么,用铸造块还是用锻件,锻件也非常讲究,看原始材料怎么来的,
到一定尺寸,要用进口的挤压材,这个尺寸下,国内的内部缺陷就多了,

2 流动还要好,不能有非常大的阻力,

3 便于清理毛刺与彻底清洗,

其实还有好多东西要考虑,上面说的只是主要的几点,内容还很多,你可以自己翻翻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有点像搞维护的师傅说的;
不像是搞设计的师傅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猜对了,我就是搞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不完全,只说了一点,

1 从选材就很讲究,多高的压力用什么,用铸造块还是用锻件,锻件也非常讲究 ...

有什么资料或书能推荐下么?
我有看别人给我们设计的集成块图纸。都是直孔,孔径小于阀的密封圈直径即可,在接执行机构孔道的地方适当放大一点。阀台可以由很多集成块组合而成(螺栓连接)。
最好能给推荐些资料或书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参考张利平老师编的《液压阀原理、使用与维护》
社区论坛上有该书。

网友D:
这个单说什么注意事项就很显得外行了,一个前提注意每个通道之间的最下壁厚,不要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再者压力通道的流速控制在7m/s左右,回油在3m/s左右,泄油2m/s左右,液压系统流速越小发热量越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放大。这个设计手册上有,建议多看看

网友:
补充一下
1设计应该考虑加工尽可能简单。
2设计要考虑尽可能安装容易。
3设计要考虑结构紧凑。

网友:
都是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说什么注意事项就很显得外行了,一个前提注意每个通道之间的最下壁厚,不要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再者 ...

这个不错,我们单位叠加阀在集成块上的油孔比力式乐样本上的油路板孔径要大一些。

网友(2018-06-05):
不被击穿肯定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你拿泥捏一个能用不出问题也行。设计这个东西我看坛友有人发过专门设计的软件,你可以找找。

网友(2020-04-26):
集成块上面的阀互连都靠内部打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