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装原点装置 请教

楼主(2011-05-03):
如何在一台没有原点装置的机械手上 加装一套回原点装置从而减少累计误差? 用的机械手型号是MraussMaffei工业机械手 绝对坐标轴定位系统.

全景图

全景图

网友:
那要看你的设备是否类似于数控机床式的传动和反馈方式,
比方说
机床的直线运动是否通过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
伺服放大器能否接受角度定位记忆功能;
软件系统是否支持原点软限位设置功能;

上述是根据加工中心X-Y-Z轴原点设置情况所做描述。

网友:
你可以增加一个原点检测点,通过检测这个点和信号来确认原点。这个在设备中常用。

网友:
累计误差??机械定位不是更准,
如果用电气那就搞一个编码器。闭环控制就很精确了。

网友:
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3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要求控制精度比较高,以及设备本身运行过程很精致,机械定位不好,相对采用编码器我觉得可行。

网友:
原点装置好加,但是控制方面怎么办?你可以改现有机械手的程序?

网友:
X轴一个光电开关
Y轴一个光电开关

如果软件中没有回原点功能,就在程序中设置回原点,把两个光电开关的输出量接入到检测中,

检测到信号,则回原点成功,软件坐标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