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座生产线的改善,请教

楼主(2011-05-03):
各位进来看高手!小弟先谢过了!

车灯座生产线mounting machine 中spring force tester的改善

我的毕业实习项目是尝试改善mounting machine的spring force tester环节。就是车灯座中有一个弯曲的弹簧片,通过线性马达施加一个力测出弹簧的受力反馈,但是这个反馈值上下波动很大,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精确度?
线性马达是通过增量编码器来定位的,连接有一个探头,探头与待测弹簧接触,测试时弹簧上下 和后面都有固定装置。

网友:
首先要确定弹簧片的特性是否都在一个较小的区间,也许本来就相差很大呢;然后可以改进夹具,让每个弹簧片都有确定的相同的变形;第三这个探头的可靠性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第四线性马达在定位后弹簧片可能还有个震荡到平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后再测量应该更准确些,不知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