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定电导率的参数?

楼主(2011-05-03):
现在食品行业实现工业自动化,电导率的使用也是极为广泛,下面我以德国Anderson-Negele电导率仪ILM-2来介绍下:
电导率仪ILM-2所需设置温度系数的测算及常数设定
  要得到温度的改变与电导率变化的曲线关系,首先要准确的知道介质的浓度。因为温度系数与清洗液的浓度密切相关,由于清洗液不尽相同,
   若要得到你所使用清洗液的准确温度系数(TC),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测得:
1.设置电导率仪ILM-2中温度系数(TC)为0%/K.
2.测量2个不同温度时的电导率值。
   如:温度(T)                 电导率(LF)

         15℃        =>            40ms/cm
         70℃        =>            170ms/cm

         △T=55K                   △LF=130ms/cm
一般介质的电导率值随温度变化是线性的,除开某些特殊的介质(如:纯水)。在CIP设备中所用到清洗液的温度系数都是线性的。
由此算出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值:
△LF/△T=2.36ms/cm/k(温度每变化1K, 电导率变化2.36ms/cm)。

3.温度系数TC表示温度变化1K电导率变化的百分比(%)。按国际惯例,此百分比值是基于25℃时介质的电导率值计算的。
F(25℃)=40ms/cm+(10×2.36ms/cm)=63.60ms/cm
4.此时,此种介质电导率的温度系数TC就可以如下算出:
C=电导率随温度的变化值/介质25℃的电导率值×100%=(2.36ms/cm/k)/(63.6ms/cm)×100%=3.71%/k

当得知准确的温度系数后,你可选择在ILM-2表中设置温度系数值(在PLC中就不需做补偿)或在PLC中做温度补偿(ILM-2中设置TC为0%/k)
,从而得出准确的介质,电导率值作为自动化控制的依据。
对于电导率仪ILM-2的温度系数(TC),因介质的不同而不同。水的标准温度系数为2%/k。酸.碱溶液有些许不同,由介质种类和浓度决定。如果在CIP回流的相位分离,
则温度系数设定在1.6%K到2%k之间。因为水,酸,碱3种介质的温度系数不同,所以不需要设定很准确的温度系数就能实现3种介质的相位分离。若用在测量
产品浓度,则需要精确设定其温度系数。

部分流体食品的典型电导率值:
          water(水)                                           0.3-0.8ms/cm
          Mineral water(矿泉水)                               1.5-2.0ms/cn
          fruit Juices (果汁)                                 2.0-8.0ms/cm
          Vegetable Juices (蔬菜汁)                           6.0-16.0ms/cm
          Lemonade    (柠檬水)                               1.0-3.0ms/cm
          Berr        (啤酒)                                  1.2-2.3ms/cm
          Wine        (葡萄酒)                                1.8-3.0ms/cm
          Milk        (牛奶)                                  3.0-5.0ms/cm
          Sour Milk-Products(酸奶制品)                        6.0-8.0ms/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