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脱离solidworks软件环境,直接操作装配体文件提高运行的实时性?

楼主(2011-05-03):
问题描述如下:
  1、利用solidworks建立的单轴转台的装配图;
  2、装配图有两个部件组成:底座(固定),转动轴及固连在一起的台体;
  3、通过连续改变两者之间的装配约束参数实现台体相对底座的连续转动;
  4、连续改变的约束参数由其他传感器实时传给;
  5、如果在solidworks软件环境下,由于solidworks占内存,就影响运行的实时性;

  所以问各位大侠:能否脱离solidworks软件环境,直接操作装配体文件提高运行的实时性?

网友:
那只是换个软件而已,具体操作某个模型还得需要具体的软件,因为模型是由具体的格式文件保存的,而具体的格式文件又是由具体的软件来识别的。

楼主:
谢谢您,那么利用solidworks现在的环境下开发,如果实现的外部输入位置参数驱动模型的实时显示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