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新例:方向盘园盘生产线

楼主(2011-05-04):
4月30日去苏州一家企业,有个方向盘圆盘生产线的订单意向,答应在5月4日给出方案和报价。假期中花了些时间完成了初步设计。
    除去高档的汽车方向盘现在还用真皮包覆制作外,绝大多数的汽车方向盘都采用钢制骨架包覆聚氨酯材料制作。做方向盘的聚氨酯材料是所谓的自结皮泡沫,即把它剖开,在其横截面可以明显的看到由内向外泡沫有非常明显的密度增加,最外面的一层无泡密实。所以可以在模具内壁制作出皮革花纹,让聚氨酯漂亮地复制出来。方向盘的模具型腔可以用电铸方法得到,也有用钢材制作然后做出皮纹的,开合模具用液压或气动装置进行。
    聚氨酯发泡所用模具不同于注塑模具,模具只需要承受发泡时的泡沫内压,所以不需要像注塑模具那样强悍和需要那么大的合模力,模具制作较注塑模具要简单得多。并且,也不像注塑工艺那样需要很大吨位的注塑机。一般,聚氨酯发泡只需要在发泡机之外配备模具就可以生产了。模具的开合甚至可以用人工手动操作。
    不过,聚氨酯发泡的工效很低,发泡混合原液进入模腔,需要有足够时间完成化学反应,才能发泡并固化为固体。一个工件的制作周期需要数分钟。这样,为了保证一定的产量,其生产方式常为一台发泡机带多个模具的方式。可以固定模具位置,移动发泡机去凑合,但更多是固定发泡机而用各种模具输送线让模具依次到达发泡机前完成浇注。
    这个圆盘就是用来输送模具的。客户要求8工位,所以直径只有5米。运动为间断方式,每转一个工位停顿若干时候。转动速度在1r/min至10r/min之间可调。模具的开合、锁紧和倾斜气动完成,锁模力在气压0.6MPa时45kN。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7

网友(点评):
基准在中间,八仙团团转。这个基准一定,设计就完成了一半。简单,直接,有力,不错!

网友(点评):
彭老师很给力!呵呵

网友A:
彭老师又有新作!

网友:
很不错的思维,机械行业就是要多看

网友B:
彭老师又有新作了啊,
有个问题,这个自结皮泡沫是否完全靠发泡剂来实现?重力作用是否对这个密度有影响?

网友B:
又有个瞎想,如果把模具做成自动翻转,是否会使得发泡剂原液在模具内发泡作用时发泡更加充分?
这个直径5米的圆盘好大啊,能否做成摩天轮的样子,这样用框架结构即可,而且不会占用太大的面积

网友(点评):
摩天轮好像更大吧,哈

网友(点评):
两种发泡原料,通过发泡枪混合加热射出,量多少可调节,初出为液体,在模具内自动发泡充满模腔

网友:
彭老师这么大的圆盘怎么实现转动及自锁呀。很是期待!

网友:
期待大师的详解!

网友:
哈哈。看了害怕老师的帖子。。。
很受启发。
不过前两段有点专业了。。。可以忽略。
后面的有点小问题思考了没头绪。想请教害怕老师下。

1:根据老师示意图,应该是一台发泡机带多个模具的方式。  因为直径5M,还是间歇方式。想请教老师间歇用的什么机构。

2:最后一段速度可调。并且范围很大。。比例为10.这个用的又是什么机构。不至于上变速箱吧。

谢谢老师。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看了老师的图片,有三个工位完全开启。假设第二个开启是取成品,因为速度调节比例大,那每个工位的动作是不是固定的。比如第三个开启上料。(因为老师说给时间化学反应,感觉这东西和火没关系。不考虑回火了。)

网友C:
       我的理解: 8个工位,8个单个的模具在转。3个是开启 ,放钢圈、注入发泡原料和取成品。5个是闭合的反应过程。说点小建议供您参考:1.模具在转盘上是否可以再紧凑些。看上去,还有不少空间可以压缩。并且转盘可以做成8边形,会更方便些。2.开闭模具的方式可否在中心位置用凸轮控制,或是在中心位置有单个气缸控制同时控制三个。3.模具的开合角度是否可以再小些。这样也可以省些时间。

网友:
开闭模具用凸轮控制。那五个工位保压状态呢?什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彭老师又有新作!

不是新作,不过以前只有CAD图。这次做了个造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彭老师又有新作了啊,
有个问题,这个自结皮泡沫是否完全靠发泡剂来实现?重力作用是否对这个密度有影响?

聚氨酯材料变化很多,自结皮泡沫只是其中一种。
以前的自结皮配方用氟利昂做发泡剂,只是个物理变化。现在的配方用水做发泡剂,水与配方中的异氰酸酯化学反应,生成二氧化碳发泡。从理论上讲,重力当然对发泡有影响,只不过实践中这种影响微乎其微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有个瞎想,如果把模具做成自动翻转,是否会使得发泡剂原液在模具内发泡作用时发泡更加充分?
这个直径5米 ...

那是搪塑的做法,在聚氨酯发泡产品中,一种使用在浴室里的心形泡沫制品要做好,由于泡沫比重低又要良好的表皮,需要采用这种手段。方向盘这样的制品,泡沫比重大,倾斜模具,让混合发泡原液从模腔的一端开始起发,逐渐填满,可以让模腔内空气排尽,就可以得到良好的制品了。
至于圆盘立着放,当然应该可以,只是一般做聚氨酯制品的,不会有够条件的厂房。

楼主:
回复danny-机械社区和286178639
对于这种场合的圆盘,5米直径差不多是最小规格,常做的是7米和8米,也做过12米的。
转动其实很简单,制作了一个圈,把滚子链固定在上面成为齿圈,用变频电机减速机链轮作主动就可以了。变频电机变速,速比1:10其实还没有用足。
不是金属切削和定位装配,没有多大的定位精度。也无需自锁,到地方停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 8个工位,8个单个的模具在转。3个是开启 ,放钢圈、注入发泡原料和取成品。5个是闭合的反 ...

圆盘中心还需要放模温机和压缩空气贮气罐,空间不能太小。如果只有合模机的话,当然可以再做小一点。工位不是大事情,刚好这个是方向盘,对方只要8工位而已。圆盘大小一定,模具大,工位就少一点,模具小,工位就可以多安排,没有一定之规。像那个12米的圆盘,就准备放100个鞋饰物模具。
合模机的各个动作用气缸完成,其电气控制其实很简单。气动件、电气元件都只要买回来就能用,其制作难度远小于凸轮控制。

楼主:
再发一点东西吧。
--------------------------------
方向盘圆盘生产线技术描述与报价
1.        技术描述
1.1.         合模机
1.1.1.        合模机根据现有方向盘的尺寸制作。模具为上、下模结构,可放入嵌件,无抽芯要求。合模机主体为铰链结合的上、下模台,模具的上、下模块分别固定在模台。合模机能够完成模具的打开、合拢、锁住动作,并有足够的锁模压力以制止聚氨酯原液发泡时产生的内压力可能造成的涨模。为适应方向盘的制作工艺,模具合模后可以翻转倾斜一定角度。
1.1.2.        合模机的打开、合拢和锁住动作用气缸完成,锁模用方形气囊。
1.1.3.        模具打开后,上下模合模面之间的夹角为90度或接近90度;锁模力在气压0.5MPa时约为45kN,模具可倾斜角度30度。
1.1.4.        合模机所有关节采用轴与淬硬轴套或轴承的配合。
1.2.        圆盘
1.2.1.        原盘用于安装合模机,模具在合模机上安装好以后,圆盘旋转,将模具逐一运送到发泡机原液注入工位。
1.2.2.        圆盘为型钢骨架,钢板台面。中央有回转支撑和3相4线集流器和压缩空气回转接头,向运动的台面引入电源和气源。台面用滚轮支撑。园盘结构方便解体和运输,所有构件在现场只需用扳手和螺丝刀组装。
1.2.3.        园盘直径5米,8工位。园盘台面距地高度300毫米。安装合模机和模具后,模具下模分模面距地高度800毫米。
1.2.4.        圆盘运动为间断方式。园盘由静止状态慢速启动,然后快速转动,接近下一工位时减速,然后电机刹车制动。快、慢阶段转速可以分别在1r/min-10r/min间调定。
1.2.5.        浇注工位模具处于合模状态。一个工件的浇注完成后,模具倾斜,让泡沫完成起发和熟化过程。然后恢复到水平位置,模具解锁、打开。操作工取出工件,清理模具,喷涂脱模剂,喷涂模内漆,放置嵌件,然后合模、锁扣和加压,再次浇注。以上合模机动作可以与园盘的动作连锁进行。
1.3.  合模机、圆盘的外形图分别见附图。
2.        报价(略)

网友:
变频电机?? 多大功率  我给彭老师发个变频器试用一下 如何???

50-5HZ  恒力矩的

网友D:
聚氨酯软质自结皮(ISF)泡沫近年来广泛运用于拖拉机、施工机械以及输送车的方向盘和驾驶室内其它零件的生产。通过使用这种软质自结皮泡沫,司机在严寒酷暑时节驾驶时同样倍感舒适。这种软质自结皮泡沫大大减少了事故中受伤的可能性。这种软质自结皮泡沫采用特殊材料,其厚度和硬度都给方向盘提供了最佳长久手握力,同时因为它是聚氨酯制成,不具有传导性,负影响小。

网友:
都是专家
佩服佩服
需要我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做发动机生产装配线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原来是化学反应直接产生的,还以为大部分都是皮的呢。
要是靠化学反应后直接生产,精度有保障没?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由模具的精度与发泡材料的多少来决定……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彭老师,下面转盘的结构采用什么形式呢?是型材焊接还是板材焊接还是其他的结构呢?在转盘底部是否有托轮机构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聚氨酯软质自结皮(ISF)泡沫近年来广泛运用于拖拉机、施工机械以及输送车的方向盘和驾驶室内其它零件的生产 ...

聚氨酯自结皮泡沫做方向盘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不能用“近年”这个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彭老师,下面转盘的结构采用什么形式呢?是型材焊接还是板材焊接还是其他的结构呢? ...

无能 大侠在首楼有点评:
“ 基准在中间,八仙团团转。这个基准一定,设计就完成了一半”,说得很明白。
这圆盘的中央一定是要有一个回转结构的,构成圆盘的扇形构件联接在这个中心回转结构上。电、气也通过这个中心结构送到台面上。
已经说过,骨架用型钢制作,可以拆成方便运输的构件,装配时只用扳手和螺丝刀。这中间是不是要焊接,那些可焊接,你琢磨下可以判断得出。
圆盘有大有小,承重各不相同,如何支承必须考虑。底下用滚轮是一定的,如何布置,则看情况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大侠也。
鄙人眼观大转盘,心思主基准,一旦看出,精髓已得之矣,其余细枝末节,何足道哉!无非父生子,子又生子,绵延无尽,虽则无尽,但却无一处无依据!
鄙贴基准论,是于日日画图之苦役中艰苦求索而得,但一般人以打油诗视之,唯精于此道如大侠者,方知其中味。
呜呼!终日画图而不知基准者众矣,知基准而不知其重者亦众矣!

网友(点评):
晕,又来古文,头痛,头痛

网友(点评):
古文不好,不过好像重点是最后一句吗

网友(点评):
呜呼!呜呼哀哉!

网友H:
那用的是分割器吧,这么大的转盘,转速不大,那电机的功率应该不会很大的,应该400W就够了。

网友I:
学习了!!!!小子愚昧还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中间只接入三相四线电源,是不是整个电控箱也都装在中间的回转中心上,那不是会随着转盘同时转动?这样的话转盘在工作时如何控制它!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开闭模具是用气缸。你仔细看一下图,再结合社友的提问,再结合彭老师的回答。

网友:
害怕老师好:
     又见您的作品,这个应该是一套费效比相当高的方向盘生产线,成本低,易制作好维护.是订单少品种多样化的厂家不二的选择.

网友K:
转盘转动是用的链条围成的圈,再用电机减速机链轮带动。我也做过类似的。因当时很多问题没想通所以我的链条只包300度左右,定位用的弹簧止挡。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老师:1、链条如何实现360度包覆圆盘?链条被拉长后如何调节?制动电机制动后,圆盘定位精度如何?有惯性转动吗?特别是转速不一样时,减速机是用的蜗轮蜗杆型的吗?最小减速比在多少以上才可以保证自锁?还有就是气源在圆盘上还是在外面?在圆盘外气管如何避免缠绕?

网友(点评):
链条一般都有张紧轮张紧,实现360度旋转不难

网友(点评):
呵呵,再仔细想想。张紧轮在这种情况下是用不上的。老师在后面已近解答我提出的问题啦。

网友(点评):
在圆盘外气管如何避免缠绕?——不认真听讲,彭老师都说过了,电,气,从下面引过中心上来的—— 呵呵

网友K:
26楼你好,我估计转盘下是有托轮的,托轮估计是锥型的。托轮下还有钢制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用的是分割器吧,这么大的转盘,转速不大,那电机的功率应该不会很大的,应该400W就够了。

下车伊始,哇啦哇啦。
就不能把帖子都看过再评论吗?

网友(点评):
哇啦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小子愚昧还想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中间只接入三相四线电源,是不是整个电控箱也都装在中间的回 ...

接入三相电源是为电热模具调温水箱供电。
圆盘运动的控制在盘外。合模机电控每台单独拥有,靠近合模机,在盘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转盘转动是用的链条围成的圈,再用电机减速机链轮带动。我也做过类似的。因当时很多问题没想通所以我的链条 ...

链条不用普通的滚子链,选了每4节有两个耳板的,用螺钉逐一禁固在环圈上,就可以整圈使用并且不会拉长。
圆盘定位精度要求很低。圆盘转动后每次都按一个固定点的信号停下,没有积累误差就可以接受了。
圆盘转动当然有惯性,本例用变频器控制转速,可以调定出合适的转动减速曲线,停下时的惯量可以不会损坏减速机。
减速机看安装方便选用,用蜗轮蜗杆减速机时候多。蜗轮蜗杆减速机都是能自锁的。
压缩空气气源在圆盘外,用中心的旋转接头通入。

网友(点评):
老师,这么晚还没睡啊。谢谢指教!设备做完后传张照片上来大家瞧瞧哦,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26楼你好,我估计转盘下是有托轮的,托轮估计是锥型的。托轮下还有钢制轨道。

圆盘底下有轮子,用的市购带支座的普通小车用轮子,万向和固定的都可以。
中间有中心回转机构,用不用导轨无所谓。重负荷当然需要做环形支承了。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圆盘不断转动,气怎么供应呢,还有设备上是否有电,电怎么供应呢
我对塑料制作不太了解,不对的地方请见谅

游客

网友(2012-04-25):
旋轉接頭啊
第一个问题在19楼,第二个问题在38楼。

网友(2011-05-06):
谢谢老师的辛苦讲解!!!

网友:
路过,学习了,做好不容易啊

网友:
来看看,挺不错的想法!

网友L:
全部看完了你的帖子 可是还没弄明白你的驱动方式?怎么个链条驱动?

网友M:
回复 网友E:

彭老师这种圆盘的话用的链条一定很大吧,用的是20B够不够,还有就是链条用过一段时间松弛了怎么在继续张紧呢?这个和汽车起重机的转动底盘原理比较相像,中间通气通电的通道-是用的焊接件然后再加工的还是怎么处理?旋转的部位i装的轴承还是什么?是轴承这个轴承不小肯定不会便宜吧,对这种大设备,焊接设备没有接触过,望老师讲解一些

网友:
高手就是不同,期待看到大师更多作品!

网友:
三天左右方案就出来了,老师太厉害了!!!

网友:
期待大师的详解...........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样一个八工位的,用的分割器的

网友(点评):
做好后也亮相秀一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全部看完了你的帖子 可是还没弄明白你的驱动方式?怎么个链条驱动?

再说一遍吧。
圆盘分6块或8块扇形制作,连接在中央的回转结构组合为圆盘。连接后的圆盘下面有构件组成一个圈,把滚子链固定在上面成为齿圈,用链轮作主动传动这个齿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E:

彭老师这种圆盘的话用的链条一定很大吧,用的是20B够不够,还有就是链条用过一段时间 ...

链条根据圆盘大小,从12A到20A都用过。链条选用和紧固方法请看39楼的内容。
电和气的导入,请用“集流器”和“旋转接头”为关键词,网上搜索点资料,应该就会知道怎么回事。
中央回转结构,空心轴是必需的,选段合适的无缝钢管制作。
中央的回转结构只起定心作用,不必做得太强悍,轴承不是太大,价格不高。

网友:
这是一个客车动力轮对的转盘,转动方式就是链条链轮式的

网友:
如果能看到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师的指点。受益匪浅。老师的头像也换了嘛,看了很亲切

网友:
回复 网友M:

                  应该是用分割器

游客

网友(2012-04-25):
分割器精度高,價格高,在這裡功能過剩

网友(2011-05-08):
回复 网友N:

这么大要用多大的分割器?价格肯定过不去

网友:
详细的看了一遍,感觉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