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丝的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11-05-03):
做一个柴油加热器,电压24V 直流电压,最高温度60+/-5度 ,有温控 , 加热丝用镍铬丝 ,  电热丝直径为0.5mm,1m电阻5.5欧  电流5A, 那么功率是多少?有公式计算吗?

网友:
功率P=UI=24V*5A=120W,
R=U/I=24V/5A=4.8Ω,
所需电热丝长度:L=R/λ=4.8Ω/(5.5Ω/m)=0.87m
我们做的产品,功率都1.2KW到2.2KW都有,你这功率好低。
还有就是柴油机启动前,电瓶的电压可能是低于24V的,可能22V左右;启动后电源电压是高于24V的。
以上仅供参考,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