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分度头的改装,请教

楼主(2011-05-03):
一个工件,两个加工面互成180°,现在用的工装是万能分度头,可工人反映说,分度头是1:40的,需要手工转动20圈才能加工另一个面,且有时不细心,经常多摇或少摇了一圈,这不领导发话了,问能不能在这分度头上改进一下,手摇一圈就能加工的那种。各位高人,有改过分度装置的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
改变分度头此,就可以。

网友:
这样的话,你的产品是大批量的吧?
看产品的情况,看能不能做个专用工装,后面是4方块,加工时翻个个就是百分百的180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批量挺大的,也设计过专用工装,不过因为切削力大,夹具刚性不理想,在分度头上改装的话需做的附件少,其次铸铁的底座也能满足刚性的要求。

网友:
多摇一圈或少摇一圈的话,看不出来不平行吗?

网友:
分度头装上伺服或步进电机再用一个单轴步进电机控制器控制它,需要角度时按一下按键就行了,我的分度头就是这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们的电机和控制器是什么型号的?能不能将具体参数发给我参考一下的

网友:
电机我用的松下伺服200W配1:12减速头,也可以用86步进同步带减速,控制器你可以用多普康单轴控制器TC5510,分度头输入部分最好做一下改装,改成轴承的

网友:
好高深饿。。。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  =。我缺只听的模模糊糊。。。继续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9°的区别,如果有意识仔细看肯定能看的出来,不过工人干起活来,就只顾装夹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有具体型号就好办了

网友(2011-06-17):
该用数控分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数控分度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只能在万能分度头上作出改进的

网友(2016-06-22):
改变分度头此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