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框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3):
solidworks中如何做一个自己公司的图纸框模板   并且跟零件图同步     即我修改了零件图的材料或者图号 在工程图中也同样更  新   我把cad模板作为块插入炸开 里面的文字还是要自己去编辑  能否像solidworks自带的模板一样   生成工程图时 图纸框里面的图号 零件名称 还有材料 也已经生成    请教各位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或者在自带模板基础上修改,把需要的链接保留下来调整下位置就行啦

网友:
Option Explicit
Dim swApp As SldWorks.SldWorks
Dim swModel As ModelDoc2
Dim cpm As CustomPropertyManager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swModel = swApp.ActiveDoc
Set cpm = sw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
Dim path As String, filename As String, partno As String, partname As String, beizhu As String
path = swModel.GetPathName '获得文件路径和文件名称
filename = Mid$(path, InStrRev(path, "\") + 1)  ' 获得文件名称及扩展名
filename = Left$(filename, InStrRev(filename, ".") - 1)  '移除扩展名
partno = Left(filename, 10) ' 定义partno等于文件名的前9位
partname = Right(filename, Len(filename) - 10) ' 定义partname等于文件名剩下若干位
cpm.Delete "编码"  ' 删除自定义属性“编码”
cpm.Delete "名称"  ' 删除自定义属性“名称”
cpm.Delete "路径"  ' 删除自定义属性“路径”
cpm.Add2 "编码", swCustomInfoText, partno  ' 增加自定义属性“编码”
cpm.Add2 "名称", swCustomInfoText, partname  ' 增加自定义属性“名称”
'cpm.Add2 "路径", swCustomInfoText, path  '增加自定义属性“路径”
swModel.Save ' 保存文件
'swApp.CloseDoc (filename) ' 关闭当前激活文件
End Sub
以上 是一种宏的利用  你看看吧

网友:
调试的时候到“Set cpm = swModel.Extension.CustomPropertyManager("")”就不行啊。

网友:
确实如3楼所说。。。。。。。。。。。

楼主:
这种宏太高级   不懂

网友(2012-05-19):
到这个位置就出现“编译错误,参数不可选”     cpm.Add2 "编码", swCustomInfoText, partno  ' 增加自定义属性“编码”

网友:
做工程图图板、零件图模板、装配图模板并且属性连接号才能达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