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03):
请问一下:这个下面的板的标注是不是坐标标注啊?(板上面的圆孔标注)

楼主:
在线等回答!请高手帮忙!如果是坐标标注的话,那个横竖是不是代表着圆心的坐标。谢谢!

网友:
是圆心的坐标、找到你图纸的原点也就是零点、它的数值时相对于零点的绝对值

网友: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在线吗?

网友:
横线和竖线的交点就是圆心的座标点。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一下:一般什么情况下会选择用坐标标注?用坐标标注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是数控编程坐标点!!!!!!!!!!!!!!

楼主:
不是的,这个是一块底板,是主视图,上面的是剖视图。这个标注的问题,我选择已经知道是坐标标注了。只是不是太清楚,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选择用坐标标注,还有,标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
有模具行业采用坐标尺寸标注,可减少因用相对尺寸标注法产生的尺寸线和尺寸界线的相互交叉干扰看图。

楼主:
恩,是的。这个是一个设备的底板部分。谢谢你啊!

网友:
标注的东西,可以到一些基础的书上去看看啊

网友:
UCS坐标标注,我们经常这样标

网友:
见过这样的标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用这种标注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过接触日、和台湾的图纸,遇到过很多用这种标注方式 的。其实他们用这种方式只是一种习惯,什么零件都用。因为他们为了加工人员的方便(他们用数控设备加工时要选一个基准边然后输入数据)。
但我们一般只有在设计的需要时才用,比如,所有的图型(孔、边之类的)都跟一个边有尺寸要求的,比如量、检具,我们就全部从这个基准边拉尺寸。楼上有说模具的,其实也是,一般都从基准过或定位边给尺寸,这样加工时不会有垒积工差。
有时对称件都以中心线为基准标尺寸(不标孔边距之类的)也算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