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11-05-03):
虽然我们用Pro/e建模一直说是数字化设计,但谁知道准确的数字化是怎么定义的?
此外还有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数字化实验、数字化制造、数字化管理,这些的准确定义哪里能查到?

网友:
数字化就是用0、1构成的可交换数据

楼主:
LS的回答。。。
我们用Proe进行结构设计也常说是三维数字化设计,难道只是在玩0和1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只有转化成0和1了,电脑才能认得,也就才能处理,我们才能操作,电脑间才能互传数据,这就是"可交换"的意思,呵呵,这是一个底层、应用层、表层的系统,我们用户在表层操作,数字化是在底下看不见的地方运作着
这些都只是我的粗浅理解,不准确

网友:
Pro/e建模,不能叫做数字化设计,准确一点的定义,是参数化设计,在建模过程中通过标注关键的草图尺寸,后期通过修改这些尺寸参数来实现对模型的修改。现在已经有一种全新的三围建模技术叫做同步技术,建模过程非常自由,跟捏泥巴一样,爱怎么整都行。数字化,是电子学科领域的一个概念,看一下数字电路和信号处理方面的课本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