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玩过高频介质加热,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1-05-03):
如下图,高频介质加热会不会由于趋肤效应,而使靠近电极外围的电场密度大,从而导致加热温度外围比中部高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法能避免温度不均匀

网友:
根据零件形状设计线圈保证温度均匀。

网友:
我做过高频烘干设备,6.78MHz的。加热木材、大豆、纱制品!一般电极的入口布置会影响电流强度分配,也就影响加热均匀。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电磁感应加热,我们 有用电磁感应 加热,但对这块仍然很迷茫

楼主:
是高频介质加热,也叫射频加热。类似于微波,波长比微波长。不是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