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安装了一个ug5.0,素材为何打不开?

楼主(2011-05-03):
最近在学习ug,自己安装了一个ug5.0,在网上下了一些教程,里面带的素材,想打开看看,可是打不开,到社区看各位画的不错,想打开看看,可是都提醒如下错误,都是5.0版本,不知什么原因,文件保存都没有中文。自己画的图,保存能打开,请明白的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1-08-11):
UG不支持中文格式,就是说文件夹不能为中文,文件也不能保存为中文,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那样情况。你可以把素材单独拉出来,比如就放在D盘,然后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不支持中文格式,就是说文件夹不能为中文,文件也不能保存为中文,否则就会出现你说的那样情况。你可以把 ...

用的是英文啊!

网友:
你的版本低吧,装个7.0试试

网友:
ug文件打不开有三个原因:1,有可能那个文件是pro/e做的;2,有可能文件建立的时间比较靠前,你可以右键单击文件,点开属性,查看文件建立的时间,然后把你计算机的系统时间修改为与文件建立时间相接近的一个时间。如2008年建立的文件可以把系统时间改为2008年;3,文件的盘符路径不能包含中文。

网友:
很可能是第二点原因,你试试看嘛

网友:
把电脑时间改到2003年试一下

网友:
你的版本低吧,装个7.0试试 试试

网友(2011-09-10):
计算机名改了吗 `~~~~没就开不了哦``

网友:
那就是安装方法出了问题,在百度上艘一片安装说明,认真对照安装就没问题。我以前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