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动作总比理论计算的节拍慢,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5-03):
系统是一个PV2R2的油研叶片泵同时给多个油缸供油,有十个左右的油缸。是按照各个缸伸缩一个节拍为3秒计算选的油泵的排量,控制油缸换向是用的油盐的电磁换向阀。当这个10个缸的缸径都比较小的时候(小于150),实际动作时间还是比较 。但是当有两个是360缸径的时候,动作明显慢了,一个节拍成了7s。 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是缸的质量不好泄漏?大油缸油口尺寸选的过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油泵效率不够 ,换向阀内泄漏,油缸油口节流,等等

网友:
360的缸相当于5.76个150缸,泵的流量和型号要加大

网友:
”油泵效率不够 ,换向阀内泄漏,油缸油口节流,等等“,一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原因很多,,,,,,,,,,,,

网友:
这个先把自己的计算写出来,只有缸径 ,没有杆径和行程怎么算呢?另外楼主还是比较爱好生活的 油盐酱醋茶,你一下占了两样。不知道你要表达的150以下动作时间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如果正常,那证明泵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
补充一下:用缸径150以下的缸的时候,按照3s节拍选出来的油研泵是满足节拍要求的。换成360的缸当然也按照3s节拍重新选了大排量的泵和大功率的电机,然后测出来节拍是7到8秒。
 请问如果是油研的换向阀內泄会有什么其他的现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是液压新手,干了才三个月,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整理一下计算,会尽快把原理图 计算等贴出来,让大家指点、

网友:
油在管路上流通时是有压力损失的,建议管路不要设计的太长。同时如果是1带多的情况下对于不同的缸径缸运行速度是不一样啊。

网友:
多考虑一下效率、泄漏、损失,泵要用一段时间的话,那内泄漏是很大的,你设计用那容积效率就不管用了

网友:
缸换戌350mm的之后只换了泵和电机吗?有没有计算换向阀的流量能不能满足?还有连接的管子的直径有没有算?应该相应加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管哪家的阀都会有内泄的
现在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但这个内泄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网友:
最好查下泵的选型,和溢流阀的选型,要是定量泵就算按比例改过不该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我倒更倾向契阔的观点

网友:
液压油的粘度及内泄漏都有影响的

网友:
可能是通径太小造成的,建议更换大通径的油管。

网友:
肯定油管子细了,我之前也遇到过,从泵到阀及其阀块油路全换个边,就是没有换油管子,还是不行,最后换成粗油管子,搞定,做液压想做好就别想着省钱,尤其油管子,保证流量很重要,这个学费很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见地

网友:
其实楼主第一页中间的回答已经很清楚的说明问题了。如何系统可靠性设计的很高的话,建议增加系统压力(估计也满足不了)。另楼主毕业三个月就可以设计系统在线运行,真是佩服啊。真的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