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三抓的螺纹怎样加工的

楼主(2011-05-04):
车床上三抓的螺纹怎样加工的,急要加工工艺,谢谢各位了

网友:
数控车上比较快些

网友:
径向螺纹,还没遇上,数控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好像就是平面螺纹了。。。。。
要改机床中托板!!!

网友:
数控G32加工..................

网友(2011-09-02):
数控车能做大做吧?,,,,,

网友:
你说的是夹东西的三个爪吗?普车就可以做,很简单!

网友:
我也想过 ,没数控时,咋做出来的,中托板能改?
望高手解除疑问!!!

网友:
以前在学校听老师说,加工那样的平面螺纹要改中托板,等楼下高手详解。

网友:
普车能做圆柱螺纹,也能做端面螺纹。

网友:
两只抓放一起加工,加工完以后分开,就这样OK

网友:
改变车床主轴旋转轴线方向。:把卡盘拆掉。做个连接盘,找两个参数相同飞伞齿轮,这样旋转轴线就转过90度了。就可以车平面螺纹了。但是螺纹刀很不好磨啊。到内端切屑速度很低。角度越来越大,刀子往往磨的很“虚”... ...基本是这个原理。具体改装看你的智慧了。

网友:
好象是改挂轮箱里面的传动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