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喇叭资料,求助

楼主(2011-05-04):
各位大侠       谁有汽车喇叭的相关资料,包含相关配件和制造工艺流程,材料等
感激不尽

网友:
先来看看喇叭是如何工作的。当按下转向盘上或其他位置的喇叭按钮时,来自蓄电池的电流会通过回路流到喇叭继电器的电磁线圈上,电磁线圈吸引继电器的动触点开关闭合,电流就会流到喇叭处。电流使喇叭内部的电磁铁工作,从而使振动膜振动而发出声音。

  在很多有关喇叭的故障中,出现问题时往往是喇叭本身的故障。特别是某些汽车设计的喇叭安装位置存在缺陷,在下雨时很容易使喇叭被雨水淋湿,造成喇叭的损坏。当喇叭不响时,常见的故障部位不外乎有3点,即喇叭本身、喇叭开关触点以及喇叭线束,当出现故障时可以参考下面的步骤检查。

  (1)有时不响按喇叭开关,如果喇叭有时响,有时不响,多是喇叭开关内部的触点接触不好,有些也是喇叭本身的问题。

  (2)声音沙哑多是由于插头接触不良,特别是转向盘周围的各个触点,由于使用频繁,容易使触点出现磨损。

  (3)完全不响首先检查熔丝看是否熔断,然后拔下喇叭插头,用万用表测量在按喇叭开关时此处是否有电。如果没有电,应检查喇叭线束和喇叭继电器;如果有电,则是喇叭本身的问题,此时也可以试着调节喇叭上的调节螺母看是否能发声,如果还是不响,则需要更换喇叭。

楼主:
谢谢,这个是工作原理,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