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这个设备的同事辞职了,我有个疑问

楼主(2011-05-04):
轴(1号件)材质为1cr13,件2与件3都是304,厚度为6个,轴功率为30KW,转速为23r/min,我有个疑问:

如果焊后720-760度回火处理,那轴就会是低温退火了,本来为了发挥1cr13材料的潜能,是调质处理,那轴的强度就达不到原来期望值,那只有再次对整个焊接件调质处理,就重复了,我现在的工艺路线大概是:粗车轴,与件2件3焊接,回火去应力,然后再调质,最后精加工至要求,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否对焊缝造成影响。

如果我来设计的话,那轴的材质就是304,这样工序比较简单,不过设计这个设备的同事辞职了,哎,真郁闷啊。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第二段说——
我现在的工艺路线大概是:粗车轴,与件2件3焊接,回火去应力,然后再调质,最后精加工至要求。
请问——
精加工时已经完成焊接。那么精加工的是两头吗?

网友:
图纸是用Solid Edge软件设计的?

网友:
304焊接后300-400度回火,保温时间长些就可以了。

网友:
二轴头先调质处理,其余零件不用热处理
轴中间段用管子(校直),
焊接
加工二轴头,(要求高的增加车叶片外圆)

网友:
挤皂料?
我以前用不锈钢304板焊接成类似挤推杆, 挤皂料, 结果几个月后, 绕片(4mm)给挤得向后翻.  后来改一体的, 3年了, 一直用着. 牙上窄下宽, 牙底带过渡小圆角 , 就是能做不等距螺杆加工的厂少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问题是轴承等等都买了,空间等等都限定死了,安装你说的,那强度就不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我觉得这个软件比较简单!!!!!!!!!!!!

好上手,不过用户不是很多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啊,呵呵,感觉这个软件有点像是皇帝女不愁嫁,背后有Teamcenter撑腰继承了不少UG用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用Solidworks吗,对这两种软件的使用感受有什么不同?

网友:
要么按7楼的方案加工

楼主;其实这种零件是不用热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要热处理啊,请你说服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软件都无所谓了,关键看你的大脑!!!!!!!!!!

网友:
这跟辞职有什么关系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简单啊,他走了,我就接受他的工作啊!!!!!!!!!

网友:
我围观,因为我不懂的哦

网友:
这种结构轴就算不热处理也无所谓!
到使用周期最后都是叶片变形!
轴基本没什么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说理由!!!!!!!!!!!!!!!!!!!!!!!!!!!!!!!!

网友:
算是经验吧!
在从前的单位做过几套这类东西!
低速的叶片易损!
高速的轴承易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叶片磨损,那整个转子就要重新加工,那为什么不对叶片进行表面处理或者堆焊硬质合金?

请问你设计的设备多长时间就会磨损至不能使用???

如果高速的是轴承磨损,那你为何不加大轴承型号,来提升设备的使用寿命,如果你现在再来设计,你会有何设计方案来达到最优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过输石灰石的!
能用大半年吧!跟产量有关!
表面处理或堆焊硬质合金也行!不过在我们那套设备上来看,成本较高(本厂做不了)!不值!大不了换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是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老板啊!!!!!!!!

网友(2012-06-23):
为什么你焊后热处理温度那么高?理论上你可以直接买调质好的材料,你们公司1Cr13都是什么状态交货的?焊接完成后,进行低温回火,不会影响你轴的机械性能吧。也不用焊接好了再去调质。

网友:
这么慢的速度磨损不大,用304就行了。用1CR13可能是考虑在装密封的地方磨损大。

网友:
这是螺旋送料机!

网友:
7楼是正解@@@@@@

网友(2013-03-09):
引用 网友F:
路过。。。。。。。。。。。。

楼主;其实这种零件是不用热处理

网友(2013-08-28):
看不懂,学习的,帮顶

网友(2013-10-23):
好好学习,天天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