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超差,求美标法兰外径公差标准

楼主(2011-05-04):
大家好,我想问问哪位老师傅有美标法兰外径公差标准,公司车工把6寸法兰凸台直径由215.9车到215.10了,不知道215.10有没有超差。

网友:
我觉得法兰的"数据交换接口"是DN,连不同的管径都能互相连接起来,凸台外径的这点偏差其实不影响什么,就是外观看上去有点不齐,况且原来的设计都有安全裕度。

不过不知道标准里面是怎么规定的,当然也得按照标准来,另外法兰还有一些分类,楼主最好把类型也写出来,比如是RF还是LF或其它,是对焊还是整体等等

网友(点评):
非配合尺寸,未标注公差按自由公差

网友:
法兰类型不清楚,平面法兰来说凸台直径不重要,凹凸面法兰会有影响。大1道应该不算超差。还是要知道法兰标准号好判断

网友:
阀门吗?有法兰标准手册的,GB,HG,JB,JIS,DIN,ANSI标准都有的,你要知道你法兰的标准号的话,直接去阀门网或者标准分享网查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没注明的话就是自由公差,按自由公差大概不超。

楼主:
我找到了 标准对照后 知道了,尺寸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学习一下,请问楼主大侠标准里的公差是多少?

楼主:
标准我找到了

网友(2011-10-15):
美标法兰公差,在英文的基础上翻译成中文,比较直观。

网友:
中国法兰的公差数据,很全的!!!

网友(2012-02-24):
刚注册的号不能下载哈

网友:
多发点得点威望啊哈

网友:
加减1mm估计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