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件能否一次压制成型?

楼主(2011-05-04):
社区的朋友看一下这种工件能否一次压制成型?请教老师
这是一种轮毂的组成体,原设计为一次压制成型,但又有几个缺点,请教老师做这种工件的最佳工艺
该产品为热锻压

楼主:
添加图片及产品外形,谢谢

楼主:
结构尺寸,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
玩这类东西有几个工艺,以热轧焊接结构为多见,你这个比较小,卡车的轮辋钢圈都是这种焊接结构,俺玩过,选热轧材,切定尺,滚,焊接,精滚,加工,

小的,用热旋压也可以,但效率不如热轧焊接结构,其生产律较低

楼主:
鹰老大就是这么善解人意,谢谢!请教老师们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您好!我想使用液压机一次成型加温压制的方法,不知可行?
但感觉在模具制作方面分为两次压制更有把握。请老师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要一次成型,就只能焊接以后上连续变形璇压机去玩,没设备就没有办法了,

玩冲压的,一次玩不出来,起码要两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采用的是冲压的工艺。
看起来应该把出锥筒与顶部翻边分为两个工序才行
谢谢老师

网友:
向各位高手学习,致敬!!!!!!!!!!!!!!!!!!

网友:
用液压机成型,然后冲底翻边吧!我看见过拉伸过摩托车磁电机壳就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一次热锻压成型是不可能的,估计用旋压工艺还是挺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

网友:
2266998大虾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旋压最适当,但旋压生产效率不高,冷冲压一次成形容易破裂,这种材质最好用Q235。

网友:
本人认为这个东西冲压当然可以做,但是一次成型不可能;从材料成本来说应该也是滚压成型焊接后,再冲压或者滚压比较合理。

网友:
采用的是冲压的工艺吧。

网友:
冲压!太大了~!其他的工艺不太熟悉!学了!

网友(2011-10-23):
旋压就可以了吧……现在汽车轮毂都有旋压的了……这个件上流水线的话应该不算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