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压缩机,绘制零件图,请大侠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1-05-04):
小的新手,考验来了,从图片右边黑的零件画起,请大侠们帮忙看看,现在先想的主要是求个思路,比如测绘方面,应用什么工具测量哪些数据?

网友:
这个只能三坐标了…………普通的测量工具测不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的,你测绘过没?

楼主:
现在手头只有一把游标卡尺……

网友:
呵呵,那你就用尺子量了,你画这个干什么关键是.

网友:
你就用卡尺量呗!!!!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涡旋空调压缩机,那个可能螺线坐标卡尺测不出,这个好像卡尺可以测。

网友:
标准件可以采购,非标的按照安装要求测量,保证装配关系就可以,其它的看实际需要再决定使用什么测量工具了!

网友:
卡尺的精度稍低了,你可以先用卡尺测出基本尺寸,然后根据使用查公差数值

网友(2011-09-29):
建议先观察如何装配!零件和零件间的配合!后面在测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涡旋空调压缩机,那个可能螺线坐标卡尺测不出,这个好像卡尺可以测。

涡旋压缩机的资料楼 主还有没有,有些问题想请教。

网友:
搞清原理最重要,主要是配合尺寸,只要你先设计一个差不多的尺寸的标准件后,其它的按这个标准来就好了。

网友:
兄弟你要逆向做变排量压缩机?这个你去烟台电装看看不就得了,找找管仓库的,所有零件包装上的供应商地址挨个打电话去问问就得了,直接买产品就是了,照片上的零件起码能搞到80%,除了活塞,滑履有难度外,其他应该不是很难的。左面广东那边生产商多,中间是东北,离合器是合肥那边,这些你肯定知道的吧。
另外排量控制的阀比较难买,应该国内还做不来,只能日本进口。
现在压缩机国内做的好象都不怎么样了,维修市场的货都比较难卖了。

网友:
空压机,有些零件我还没这些零件呢,以后多踩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