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怎么画出来

楼主(2011-05-04):
请大家帮忙,图上的A-A展开图(即A-A剖面图)在solidworks工程图中怎么剖切?我怎么就是弄不出来。请教各们高手!谢谢

网友:
剖面线画一半,就是半剖视图

网友:
用圆弧剖就行了。工程图里面选择剖面

楼主:
不管是全剖还是半剖我就想知道在工程图里面怎么画出来。我怎么弄都剖不出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画个示例呀。我没找到圆弧剖。谢谢

网友:
请问你是用什么版本的SOLIDWOR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SOLIDWORKS 2008的版本

网友:
我用的也是2008版的好像没有这功能吧,我正准备下载高版本的试一下,功能应该强大一些

网友:
画出三维图,自己剖切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先要创建剖面,再半剖

网友:
好像真做不出来,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剖视图。

网友(2011-07-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SOLIDWORKS 2008的版本

08版的好像没有这功能吧,我现在就是用08版的,但是画不了

网友:
转到工程图后画一条剖面线就可以了呀,先点击剖面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全剖还是半剖我就想知道在工程图里面怎么画出来。我怎么弄都剖不出来呀!

也有可能是你在剖切时所选的剖切深度不对,检查下你的剖切深度是否合理。

网友:
  楼主,把尺寸给出来好吗?

网友:
画跟圆弧线,剖切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