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多步,丢步问题

楼主(2011-05-04):
我用的是信捷CX5-32T-E的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不带任何负载,但,不是多步就是丢步.哪位高手可以分析一下原因啊!我是初学者,谢谢了!!!!  这是我控制步进电机的梯形图:

网友:
见过这类问题,有些是铁芯材料有问题,这就是特别次的步进电机了,一般是控制器的问题,输出的波形有问题,

网友:
一般没有办法解决,加个开关,退回原位时候清零,好一些。

网友:
,加个开关,退回原位时候清零,好一些

不要用接近开关 那玩意精度0.5

网友:
接线的问题,干扰,这个俺碰到过,规划下走线,隔离下驱动器,能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试试
``

网友:
如果你用24V控制,用信捷PLC自带的电源24V就可以,否则需要加稳压电源。电源不稳定,还会有很多的问题,电源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用plc的内部电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是用蓄电池供的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 PLSR 指令,不要用 PLSY 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是一样,,是不是plc 的问题啊?>

网友(2011-09-01):
我们有一款产品具有失速检测功能,可以防止丢步的发生.

网友:
一般来说不是步进电机的问题,干扰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只用过PLC出信号给步进电机控制器的。

网友:
1,驱动频率适合不?步进电机驱动频率不能很高。
2,输出波形是否与预期的一样?用示波器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