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母转来带动托盘,丝母-带轮-托盘怎样连接?

楼主(2011-05-04):
滚珠丝母转来带动托盘,丝母-带轮-托盘怎样连接?

谢谢!

网友:
带轮与丝杆固定、丝母与托盘连接、丝杆的两端安装轴承,托盘必须有导轨使其能直线位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能解答,但是我是说要丝母旋转,丝杠是不能转的。也就是说要用带轮和滚珠丝母来连接而且又要带动托盘走。希望能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简单,把丝杆固定不动。再把带轮装在螺母上,电机装在托盘上。电机驱动螺母转动就等做直线运动了。一般比较大的丝杆有用螺母旋转的驱动的。螺母的外管形状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做。

网友:
把带轮装在滚珠丝母上        滚珠丝母来连接托盘     电机装在托盘上